求救:关于CPLD EPM2210

楼主(2011-11-08):
小弟用EPM2210 做了一块板子,但是在用Quartus烧程序时候出现这个问题:
ERROR:Can't recognize the silicon ID for device 1
ERRORperation failed
我这块板子上用了两个cpld,下载口用的是菊花链方式链接。其中一个CPLD可以下载程序,另一个出现上述问题。
请问各位,怎么解决阿!

网友:
    出现该ERROR应该是JTAG 链异常。
建议:
    1. 检查板子上的JTAG Chain 的连接是否OK;
2. 检测CPLD 供电是否OK,芯片是否正常。

楼主:
    请问楼上,jtag链应该怎样检查啊!你指的是cpld的jtag接口的外部链接是否开路这类的吗?

网友:
      开路只是其中之一。 不知道你用的那种CPLD, 两片如何配合下载? nCE/CEO 类似于判断下载的管教如何连接, 下载模式是否正确。 你最好对照datasheet 全面检查下。
      另外, 你的电路不是菊花链方式嘛, 其中一个CPLD可以下载程序, 那建议你直接将OK的那一片bypass掉,跳线至出问题的那一片上,尝试是否可以。 这样判断更简单些。
    good luck !

楼主:
    可能不能跳线,因为线没有引出来。我这个是BGA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