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对列表过滤的实现方法;

楼主(2011-11-08):
    琢磨了好久,还是没法实现,现在工作忙起来了,没有过多时间去琢磨,求大大帮帮忙,指点下
    ...
    (“NetsList”
       NetsList = form->curVaule

    (“NetNameFilter”
       NetNameFilter = form->curValue
    下面是对上面的NetsList进行过滤,支持通配符“*”,就像系统自带的过滤器一样。即有这几个输入:*char、char*、*char*、“”、nil
    我用到了这几个函数rexMatchList()、substring()、getchar()、strcat()等,但过滤的结果都不理想,求大大指点下,谢谢!

网友:
    以前做过相关东西,给出一个思路,根据输入的字符串来自动生成正则表达式后再判断出结果
    比如"*"全部替换为"[a-z A-Z 0-9 _]*"  然后在判断字符串前面加 ^  最后加 $
    当然还要处理一些例外情况,不过大体上是这么做的
    希望能帮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