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片BGA对贴怎么扇出?

楼主(2011-11-08):
       需要做一款SSD,参考设计里面用到多片NAND(BGA)对贴,BGA封装的多个管脚是不使用的,所以对贴以后的扇出空间都有,请问该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
同上,还要看几阶。。。成本不考虑么?

楼主:
没有啊,nand的信号线没有几条啊,一边扇出几条线就好了。没有必要搞盲埋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