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quartus综合的问题

楼主(2011-11-08):
1金币
我用quartus综合,但是综合后,逻辑单元显示用了0个。我的引脚已经配置完了。不知道这种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先检查下你的逻辑电路是否正确,可能综合后全部优化掉了。
    或者,工程建立是否正确。

楼主:
    请问,它是根据什么来优化的啊!

网友:
    主要是根据约束条件(没有写,就是默认的),各个工具的约束条件不一致。 一般优化的是电路冗余、高扇入/出、重叠流水等等。
但像你现在的这种情况,最好先确认基本功能是否正确。 仿真后确认没问题吗?
    如果OK,就先怀疑你的Project建立是否正确。

楼主:
    恩,好的,谢谢了

网友:
    看看你写的语句是不是可综合的啊!!

网友:
    很好!很强大!

完美人生!
低碳生活stoo.cn
    娱乐网x.zsjdc.com

网友(2017-07-04):
    這要看從頭檢查一下!

网友(2018-04-12):
    程序被完全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