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跪求!!

楼主(2011-11-08):
打开pads2007的,看不到网络和线条,怎么设置??

网友:
我用的是pads9.3 你尝试去View==>Net===>View list(选择all).如果不能我就不懂了哈哈。应为我也是新手。

楼主:
好像不行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不行哦

你试试看跟着我的setting 看行得通吗。

楼主:
在Net List中有显示网络,但在PCB图中没网络,只有R8,9这些,,很郁闷

网友:
2007不能显示网络名的.

网友A:
    07的  就是这样了  不能显示网络名的

楼主:
    那不郁闷,,过孔太大怎么办??还有就是切换层的时候,只显示3层,是6层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07的  就是这样了  不能显示网络名的

    那不郁闷,,过孔太大怎么办??还有就是切换层的时候,只显示3层,是6层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不郁闷,,过孔太大怎么办??还有就是切换层的时候,只显示3层,是6层板

过孔太大怎么办?
 过孔太大么 就设置小一点的过孔了
只显示3层,是6层板
    你把层都打开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孔太大怎么办?
 过孔太大么 就设置小一点的过孔了
只显示3层,是6层板

    都打开了,还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孔太大怎么办?
    过孔太大么 就设置小一点的过孔了
    只显示3层,是6层板

    就是这样

    看看

    看看

网友B:
    看看是不是颜色是黑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颜色是黑色的?

    问题是转换不到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颜色是黑色的?

    是黑色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黑色的

换成其它颜色就可以看到飞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成其它颜色就可以看到飞线了

我现在是切换不到层,F4转换过孔也太大了,。不知道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