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短路、开路问题

楼主(2011-11-08):
我的pcb完成后,显示的未连接网络为零,为什么用CAM350对比IPC的时候,显示出了好多短路、断路问题。
有哪位知道问题所在?是不是PCB真的有问题?

网友A:
没研究过,至少pcb没有报错做出来的板子都没错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研究过,至少pcb没有报错做出来的板子都没错过

恩,终于有人帮我答复了。
我之前也没查过,但是昨天有人说用CAM350查一下,对比的时候出现了好多错误。
可我的pcb中display——status都是0。
我是新手,也是第一块板子。请问这样status都是0,生产出来的板子可能有短路和断路吗?

网友B:
    最好用Genesis2000来做开短路!!
    设置有点复杂! 用CAM350做也需要很多设置,不是简单的导入就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用Genesis2000来做开短路!!
设置有点复杂! 用CAM350做也需要很多设置,不是简单的导入就完事!

    恩,是的,我是让别人帮我查的。那个朋友画了接近6年了,用allegro。所以我觉得他用CAM350的方式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终于有人帮我答复了。
我之前也没查过,但是昨天有人说用CAM350查一下,对比的时候出现了好多错误。 ...

要netlist与gerber对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netlist与gerber对位吧

恩,是IPC。
不知道netlist是不是与orcad网表关联的?
    PCB确实在display—satus显示的都是0。

网友D:
    PCB没问题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
    gerber比pcb文件本身的精确度是要差的,如果你pcb的drc规则太不严格,layout出来都在临界值,出gerber后可能会有这种问题,一点小偏差被计算成了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D:
PCB没问题就不会有问题

最后对比的时候出现了这个对话框
可是我pcb中确实有网络的,不是空PIN

网友E:
    IPC和CAM350比一般都会报点小错的,比如你有焊盘压到板框,在CAM里面就认为是短路。如果只是简单几个报错,你可以自己看看具体错的内容,人为排除一下,如果报错数量很大,基本上属于操作不对。

网友:
由于设计的不规范等原因有可能引起此类问题, 如下图所示,,别看铜那么大,事实上连没连起来呢?

网友F:
    在CAM350中进行IPC网表对比,出现楼主所说的那种NO CAM NET问题是没事的
    我们好几个板子都那样,量产也没有问题
但短路这样的问题就难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IPC和CAM350比一般都会报点小错的,比如你有焊盘压到板框,在CAM里面就认为是短路。如果只是简单几个报错, ...

    没连起来?
    你点击这个网络的时候,铜皮与pin没有同时高亮?
    你怎么判断没有同时连起来?status还显示0了,貌似好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CAM350中进行IPC网表对比,出现楼主所说的那种NO CAM NET问题是没事的
    我们好几个板子都那样,量产也没有 ...

哦。但是这个问题实在是消除不掉,因为我出ipc的时候,就提示出错了。
不知道IPC怎么正确输出?
很奇怪,我有的板子可以不出错的输出,而有的板子IPC却总提示输出出错。
    不知道怎么来设置?

网友G:
你要是肯定操作没问题的话,可以在CAM350里看到开路 短路的出现地方。如果你开路短路很多,几十个的话,那就是你操作不对。ALLEGRO显示全通,未必没有问题,有可能有短路,比如VIA将电地层打断等等有很多原因。至于IPC导出有错误很正常,关键看导入CAM350的时候有没有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对比的时候出现了这个对话框
可是我pcb中确实有网络的,不是空PIN

貌似是有COPPER没有连接NET,而不是PIN.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要是肯定操作没问题的话,可以在CAM350里看到开路 短路的出现地方。如果你开路短路很多,几十个的话,那就 ...

导入CAM350出现这样的对话框,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