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SE 中覆铜问题

楼主(2011-11-09):
请问哪位能否指点下疑惑,就是protel 99se 中 之前覆铜后,为了修改线路 暂时把铜拉到一边,但是修改后想把原先的铜 拉到没修改前的位置 一一对应 ,目前我找不到这么准确的定位,不像pads 那样完全可以做到,请问哪位有好方法吗 ,由于本人刚学protel 之前使用pads 的 希望不要见笑 或许这只是个小问题 谢谢了

网友:
格點設小一點試試。。我用AD。有命令。可以不用把銅皮拉到一邊。直接SHELVE......................

楼主:
愿听详解  格点设置小点 之后 用何命令 执行

网友:
不太明白楼主意思,覆铜以后里面的线路都已经固定了呀,如果想在局部更改线路走线,我认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原先的覆铜删除,更改线路之后重新覆铜~~

网友(2011-12-24):
改后重新覆铜就可以了吧。跟我一样,重新用protel了,竟然不习惯了。

网友:
希望大家把PROTEL 99SE学学好!

网友A:
其实很简单就是在显示选项里选择铺铜隐藏或简单显示就可以了,不要移开。
还有一个在铺铜里选择轮廓铺铜也可以啊!
如真要定位也很简单就是先在要移到的位置先画个坐标再移过去这样移回来就非常准确了。

网友:
如果你需要移动的话 直接选择移动命令  向X轴  Y轴移动多少 (可以100mm以上)  操作完了之后你再移回来(相应的填写-Xmm  -Ymm  )就OK了 非常精确

网友B(2012-02-25):
引用 网友A:
其实很简单就是在显示选项里选择铺铜隐藏或简单显示就可以了,不要移开。
还有一个在铺铜里选择轮廓铺铜也 ...

请问有没有快捷键

网友(2012-03-29):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没有快捷键

没有在快捷是在选项里设的图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