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画线时交叉连接的地方没有红点显示

楼主(2011-11-09):
orcad画线时,从一个器件引脚连至另一个器件引脚时,交叉连接的地方会有一个红色圆圈显示,然后单击鼠标左键就可以放下了,但是现在我的不知道按了什么键,连过去的时候没显示红色圆圈,但是单击鼠标左键放下后还是会出现结点,现在想让红色圆圈显示,不知道怎么弄出来,求高手帮忙。

网友:
你的ORCAD是幾版的?  ORCAD16.3 如果沒補丁過,有時候會出錯。建議要安裝補丁,或是換裝新版的 ORCAD。
可以試試看是不是顯示錯誤,用放大和縮小來重新畫面,會不會還原。
如果要打點,可以用快速鍵, 直接按 j , 然後用鼠標開始打點。

网友(2023-08-06):
请问您解决了吗,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