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邮票孔的问题

楼主(2011-11-09):
问个很菜的问题,没有做过邮票孔,邮票孔做完后外圈最后要怎么处理?就那样带着吗?不做打平处理吗?什么时候会用到邮票孔?

楼主:
没人回答?。。。谁知道?

网友A:
见过但是没用过,不是边上一排的过孔铣掉一半吗?我看到的是外边再打上一圈!邮票孔是低成本的做法,因为是焊接的,所以可靠性比较高,但是拆卸困难,难于维修

网友:
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邮票孔是非金属化过孔,不存在外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过但是没用过,不是边上一排的过孔铣掉一半吗?我看到的是外边再打上一圈!邮票孔是低成本的做法,因为是 ...

还要焊接?有点迷糊。那没有镀铜的那种邮票孔呢,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要焊接?有点迷糊。那没有镀铜的那种邮票孔呢,是做什么用的

不好意思,我看到的有两种邮票孔,一种是拼版用的,用于两块板子拼接时方便掰开用的,非金属化;另外一种做的像金手指一样,长方形的像焊盘,盘中打两个孔,一个大一个小,大孔铣掉一边,小孔用于顶层和底层焊盘连接,打孔铣掉一部分(估计是为了把金属化的内部暴露出来焊接用,作用类似于板对板连接器。
图片借用gooogleman大侠的!

楼主:
大概明白点了,非常感谢!

网友:
其实就是金属化半孔呀

网友(2012-05-17):
有点明白,但还不足以做出来使用,呵呵

网友(2012-11-13):
邮票孔是用来拼版用的,非金属化孔,它是要与铣槽相配合的,分板时采用单点式分板机。
一般铣槽宽度为2mm,孔径1.0mm,两孔的中心间距为1.5mm。具体设计细节如下图所示:

邮票孔设计细节

邮票孔设计细节

网友:
    楼上的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