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图看不到网络??怎么办?

楼主(2011-11-09):
跪求!!!!!!!!!

网友:
看看是不是颜色设的是黑色

网友A:
2007不会显示网络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7不会显示网络名的

那不郁闷,,我要设置等长怎么办?

网友A:
设置等长我也不知道.我也是今天下午开始要绕等长呢.

我师傅教会我了我再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等长我也不知道.我也是今天下午开始要绕等长呢.

我师傅教会我了我再教你

没事,,我还没师傅教呢!!自己看书,谢谢哦

网友:
这破问题,点一个网络,界面的最左下角就有网络名

楼主:
那位高手可以帮我Lay以下板子,要走等长和差分线,不胜感激

网友B:
呵呵 在router 里面设置差分线 ,layout里面好像不能走差分线 至少我知道的在router 下 走差分线 等长等间距 ,设置好后 很好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 在router 里面设置差分线 ,layout里面好像不能走差分线 至少我知道的在router 下 走差分线 等长等间距 ...

怎么设置差分线啊!是PADS2007版本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设置差分线啊!是PADS2007版本的

  router里面执行。

设置规则,就在菜单栏的 VIEW   ---project explorer ---net object 可以看到 differential pairs选项

先把 想走差分线的线对网络 比如 D9  D8 同时复制 到differential pairs  这样只是一组差分线对   点击那对差分线 属性里设置规则 例如 两线误差范围多少 等等 具体看里面菜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router里面执行。

设置规则,就在菜单栏的 VIEW   ---project explorer ---net object 可以看到 dif ...

谢谢.我昨天刚学会

网友C(2011-12-13):
9.2及以上版本都有这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9.2及以上版本都有这功能

现在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