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1PIN,bga封装。原理图如何分解

楼主(2011-11-09):
高手请指点一下,有一个器件,491PIN。原理图里想分成三部份。
有没能够不按逻辑方法来建立元件封装的呢。

在线等。。。

网友:
可以用表格的方法,來分成三個部分,最後在微調封裝畫法。先選 OLB 點滑鼠右鍵,之後依照下圖進行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