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Allegro 常见问题

楼主(2011-11-09):
原文发表在个人博客,时常更新。http://blog.chipdev.org

  • Capture CIS原理图元件符号的Power属性管脚不能放置 no connect。
  • 当创建FPGA芯片等大量类似管脚的元件符号时,可以使用Spreadsheet的方式创建更有效率。
  • 可以从allegro设计文件*.brd提取封装,命令为 File -> Export -> Libraries。
  • 设置Allegro库路径padpath,psmpath,菜单位置为 Setup -> User Preferences -> Paths -> Libraries。
    查看Allegro路径值,在命令窗口中输入命令
    Command > echo $padpath
    Command > echo $psmpath
  • 打开Capture CIS时任务栏有图标,而没有窗口界面时,只需右键单击任务栏图标选择”恢复最大化”即可。
  • Capture如突然出现元件锁定无法移动删除时(如下图),是由编辑元件(Edit Part)时软件实然退出导致的,只需重新编辑(Edit Part)该元件,然后关闭元件编辑窗口就能解除锁定了。
  • Allegro封装生成器FPM 0.0.8.0无法启动是由于软件作者的限制造成的。只需用WinHex或UltraEdit打开FPM.exe,查找”33 C0 E9 F2“,偏移地址为117f0,将33改为8B,F2改为00,最后保存退出即可。
  • 运行Allegro或orcad PCB Editor提示找不到cnlib.dll,有可能是安装其他版本cadence或其他原因导致环境变量改变造成的。只要将环境变量CDSROOT改为原来软件目录即可。
  • 使用FPM生成封装出现 Command not found: skill ‘load “D:\\Cadence\\FPM\\fpm.il”‘错误是由于选择了低级别的Allegro造成的,在产品选择窗口不要选择OrCAD级别的(如下图),最好选择Allegro PCB Design L以上。
  • 快速查看当前页面所有元件的属性特别是封装:全选或框选所有元件,右键单击选择Edit Properties。这个方法特别适合查看封装,免去了生成BOM报表的麻烦。
  • 编辑或创建封装时,更改管脚编号(Pin Number)的方法:菜单Edit -> Text,选择管脚编号,然后将数字更改为新编号即可。

网友:
感觉有点乱,一会原理图一会封装再到PCB/

网友(2012-10-18):
很好的帖子,解决了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