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ve disk 大家评评

楼主(2011-11-09):
大家评评,新手作品。

网友A:
1. 两电容CT6、CT12摆放位置不合理, 1.8V电源最好从稳压器件出来后先经过这两电容再供给其它地方,同时电源线太细,可加粗一点;

2.电源走线流向不合理,犹其箭头所指位置,存在电流瓶颈效应,其芯片的退耦电容的位置也不合理;

3. USB差分线上有地过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两电容CT6、CT12摆放位置不合理, 1.8V电源最好从稳压器件出来后先经过这两电容再供给其它地方,同时电源 ...

多谢大哥指教,小弟从事行业不久,获益匪浅。再次感谢。

网友:
很多布局不合理的地方,这个是一个串口硬盘盒,带USB和ESATA接口,是用是什么主控芯片啊,怎么没有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