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求教

楼主(2011-11-09):
之前用protel99是CDA画板框可直接导入PCB软件,请问pads可有此功能,应如何操作,谢谢。

网友:
file  --import--文件类型选择.dxf结尾--改为board outline即可

楼主:
我试过,可是不行啊。

楼主:
哦,不用修改后缀,可直接导入,谢谢。

网友:
    论坛很多资料,非常详细,找找吧。必须是封闭的才可以改属性的,还有单位问题

楼主:
    是,还是有问题,我在论坛找找看。

楼主:
    我按论坛里面讲的操作过,可以转成board outline,但是尺寸比例总是不对,单位都设置一致,不知什么原因,请版主指教,谢谢。

楼主:
    单位不一致到不进去的,可单位设置一致比例总是不对,到今后缩小太多,我们公司用的是07版的软件。

网友:
    按尺寸画board outline。

网友:
    将结构图原文档发上来吧.没有导不进去的结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