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调用问题

楼主(2011-11-09):
做完PAD之后,修改了 padpath 和 psmpath

但是在pad designer中调用shape的时候却找不到

大家帮忙解答一下 谢谢了

网友:
我用的是16。3,用了选了上面三个,调用时候都没出过问题

楼主:
我用的15.2 还找不到原因

网友:
    不是找不到,而是Allegro去调用"上次的记录去了",上次如果是空的或改了目录就“永远也找不到“shape了!!

网友(点评):
谢谢你 还是不太明白 那应该怎样解决呢

楼主:
    还是做好的PAD要放在某个指定路径?

网友:
    是11.8惹的祸。去掉点改下划线。

楼主:
    改成下划线了 还是不行 是不是要改什么环境变量

网友A:
    进入封装库的Tools\Padtack \焊盘编辑状态点purge选ALL,清楚历史记录后,再调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封装库的Tools\Padtack \焊盘编辑状态点purge选ALL,清楚历史记录后,再调入试试!

还是不能调用 谢谢哈

网友B:
    ”11.8“去掉小数点
    "New Folder"去掉空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8“去掉小数点
    "New Folder"去掉空格

终于搞定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