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安装的Cadence打不开??求指教!!……

楼主(2011-11-09):
当点击运行时如下图所示:
然后点击OK,如下图所示: 。在这个位置就卡死了??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

网友A:
    在环境变量下增加 cds_lic_file c:\cadence\spb16.2.dat
spb16.2.dat可以是一个空的文本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环境变量下增加 cds_lic_file c:\cadence\spb16.2.dat
spb16.2.dat可以是一个空的文本文件!

    请问,我安装在E盘,这里的C要不要改成e\~~~cds_lic_file e:\cadence\spb16.3.dat

楼主:
    改了之后点击提示就是没有破解

楼主:
    出现这幅图,就是环境变量已经添加了的吧??否则就是第三幅图所示了??????

网友:
    肯定是把C盘改成e盘了,就是你具体的安装目录!
    你现在是启动慢的问题,就按照: “在环境变量下增加 cds_lic_file c:\cadence\spb16.2.dat
spb16.2.dat可以是一个空的文本文件! ”
    这只是一个假lic,但是cadence会解决慢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了之后点击提示就是没有破解

    环境变量最后dat少了一个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