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SOT 封装的问题及封装命名

楼主(2011-11-09):
想请教高手
sot 23
sot 89
sot 223
sot 563
...........
这些封装里面.后面的数字有什么含意吗?

还有电感的三种封装形式:chip  precision wire_wound   molded这三种都代表什么..最好能有图说明......谢谢各位大侠...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2012-12-25):
也有同样的疑问!!!

网友(2013-04-07):
这个是封装代号 只是器件的高度有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