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用PADS Logic 生成的网络表的问题

楼主(2011-11-09):
padsnet.err——记事本

PCB Net List Errors Report - DOTLED1.sch - Wed Nov 09 19:45:31 2011
--------------------------------------------------------------------
Design to Library Part Consistency Check
----------------------------------------
No Library consistency checking errors.

Single/Zero Pin Net Warnings
----------------------------
No single or zero pin nets.

Schematic Connectivity Errors
-----------------------------

Dangling Connections without a Net Name

H8
Sheet 1      X5010  Y11270

Dangling Connections with a Net Name

H10
Sheet 1      X4270  Y9790

请好心人解释上面是那出现问题了。。。。。。

网友:
X5010  Y112709
X4270  Y9790

查看一下这两个坐标值的地方,存在dangling connect

网友:
这两个网点刚好互相连接错误,我以前也遇到过,检查封装和原理图,建议用ORCAD画原理图导网表,logic画元件封装费力。

楼主:
谢谢大侠,问题已解~

网友(2011-12-14):
楼主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说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