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在线吗?

楼主(2011-11-09):
pads2007版本怎么设置差分线??急啊!!跪求!!!!!!!!!!

网友:
规则里面有  选择你要进行差分走线的网络就行拉

网友A:
在router里选择网络,右键,选择差分对,再在project explorer 里net objects右键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router里选择网络,右键,选择差分对,再在project explorer 里net objects右键设置

可不可以截图给我看一下

网友:
在pads layout中和router中都可以设置,layout中选setup->design rules,选择里面的differential pairs,按照要求既可以设置

网友:
资源区有教程的确

网友:
我不知道怎么样上传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不可以截图给我看一下

我不知道怎么上传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