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allegro差分线仿真时,不出东西,请教?

楼主(2011-11-09):
1.光有CPU的模型(N3200),电容未添加模型的结果没有曲线和模型名称出来。

2光有CPU的模型(N3200),添加电容模型没有曲线和模型名称出来,差分线自动成了个XNET状态。
其它设置都是默认设置。

楼主:
没人响应?

网友(2012-03-12):
不是很懂得路过,加油

网友:
要提取差分拓扑,必须设置差分模型,不然,使用的是默认的单端模型,自然不会出现你要的模型名字,有时候差分模型不对会出现这种问题。你可以尝试强制提取差分拓扑后手工添加差分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