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B16.5破解的致命错误,你注意到没有?

楼主(2011-11-09):
原来PCB SI 16.3之前的Setup Adisor 现在已被SI Design Setup...取代,今天打开时,傻眼了,出现的竟然是...请看:
第一步:点击Setup --SI Design Setup...,出现对话框

第二步,next,对话框中勾选的项目出现的对话框均是有关Xnet的设置,也就是说上图项目除1、3项以外,其他项单独勾选任一项,出现的均是如下图所示关于Xnet的设置,完了,这个破解失败
大伙的也是这样吗?

网友:
虽然现在用不到,不过还是关注中

网友:
    还不知道这个是干嘛用的,没用过

网友:
    只不过先要设置一下Xnet而已

网友A:
    非bug也,如果你选择了几条网络右键setup net(在新的si模式下),在你上传的第二幅图就只显示你选择的那几条网络,你可以勾选其中几条进行设置,勾选了的net连带的器件和电源网络在接下来的设置才会出现,用于设置少数几条关键网络,提高设置速度
    如果你没有选任何东西,那么setup si首先也会出现你上传的第二幅图,但是你展开这个xnet发现所有的网络都在,你也可以勾选几条网络进行设置,当然全部勾选也可以,同理,勾选了哪些网络,与此网络有关的器件,电源等才能够在接下来的步骤中进行设置!这个避免了每次设置模型啊,电源什么的都要全部设置一次,乱糟糟的局面,提高了效率

网友:
    出现第二幅图的时候再点击next你就明白了!

楼主:
    谢谢版主,先试试看

网友:
    这些高级功能俺都还没用到

楼主:
    熊猫版主所言甚是,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bug也,如果你选择了几条网络右键setup net(在新的si模式下),在你上传的第二幅图就只显示你选择的那几 ...

斑竹厉害.佩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