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DRC状态下打盲孔的问题。

楼主(2011-11-09):
在DRC打开状态下,我想在大一点的焊盘上面多打几个盲孔,但,打完第一个盲孔后,切换层,接着打第二个盲孔时提示“Plow Failed"的错误.....请问...在那里可以设置呀..?

网友:
提示的错误是什么?状态栏有显示的,是过孔打多了吗(ces能够设置一条网络最多的过孔数量)

楼主:
状态栏提示“Plow Failed”。。。。
怎么搞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状态栏提示“Plow Failed”。。。。
怎么搞呀。。?

那真不好搞!不知道错误的原因

网友(2011-12-15):
怎么设定盲孔啊,以及怎么修改原有的盲孔为通孔?  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