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线问题?

楼主(2011-11-10):
看看

网友A:
不要用D版.

或者

软件没破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D版.

或者

那要怎么解决啊

网友A:
改用pads9.3或更高版本吧.2007的问题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用pads9.3或更高版本吧.2007的问题多

那不是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