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按键封装如何制作?

楼主(2011-11-10):
各位高手,这种按键的封装如何制作,有好的方法没?

网友:
貌似没有 只能一点一点的切割铜皮,可以用cad导一个dxf,然后导进去,照着轮廓画

网友A:
可以先用CAD作出来,输出DXF格式,再在SHAPE中导入此DXF,保存为shape,后在pad designer中按SMD的作法,选此shape作为PAD就可以了;也可以直接在SHAPE中按你的规格一点一点的画出来保存,后面就是一样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用CAD作出来,输出DXF格式,再在SHAPE中导入此DXF,保存为shape,后在pad designer中按SMD的作法,选此 ...

奇怪,用走线不行吗?用shape?

网友B:
怎么动不动就说要CAD来画,直接画简单.

网友C:
LS没做PAD就直接做封装,可行?   pin是怎么加上去的?能不能写个文档让大家学习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LS没做PAD就直接做封装,可行?   pin是怎么加上去的?能不能写个文档让大家学习下

有做PAD啊, 真正要用时再根据设计需要调一下方向就好了,这种按键PAD不用做很大啊,图中我做了跟走线一样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怎么动不动就说要CAD来画,直接画简单.

long兄是不是看错了,楼主类似蛇形线的地方是镂空的,边上那些才是焊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做PAD啊, 真正要用时再根据设计需要调一下方向就好了,这种按键PAD不用做很大啊,图中我做了跟走线一样宽 ...

有成功的先例吗?  这样画的话,pad那里可以画上阻焊层,可走线却没有阻焊层。画线的方案可能不行吧

网友:
我都是用FPM直接生成再修改的,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成功的先例吗?  这样画的话,pad那里可以画上阻焊层,可走线却没有阻焊层。画线的方案可能不行吧

靠,那个圆圆的白色的圈不是阻焊层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long兄是不是看错了,楼主类似蛇形线的地方是镂空的,边上那些才是焊盘

要啥给啥,仍然不需要动用CAD, 不过这次需要导出再导入

网友:
褐色的那个才是焊盘,白色的那个是绝缘材料,long兄5楼画的应该是楼主白色区域的示意图吧?

从dxf过渡一下是个不错的办法,直接画shape也不难,这个图形还是算比较规则的

网友A:
若只是为了作成一个产品,很多种方式都是可行的,只要能出产品就是最好的方式,就如鞋子,合不合自己的脚,只有你自己知道,CADENCE是很严谨的,为什么要把不严谨的东西加过来?LONG的作法你可能觉得很适合你,其实还有比你那个更方便的形式,但我觉得不可取,只能教人一些不好的习惯,况且我个人觉得那是一种不想与人合作的方式,若想移动一下,情况如何你就只有你知道,作一个很多键的产品你就你更明白了是不是与你所说的方便,CANDECE可以提供一个很好的与人共享库的方式,为什么不加以好好利用呢?越是大公司要的是合作而不是个人英雄主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奇怪,用走线不行吗?用shape?

如果是为作产品而作产品,那没有话说,若永远都只是你一个人作产品也没话说。按你的意思就是只要能作出产品当时方便就行,也没什么好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若只是为了作成一个产品,很多种方式都是可行的,只要能出产品就是最好的方式,就如鞋子,合不合自己的脚, ...

谢谢指教,不过,还是没明白,现在目的不就是为了达到完成这个封装而已吗? 完成了就是个标准的package为什么就不能共享了,不过话说回来,这辈子我都不会那样去做了,本身自己不是画板的.唉也难怪

网友:
个人观点,我挺支持longzhiming 的,有简单的为什么不用简单的?能实现同样的效果那是越简单越好啊(前提是性能一样)。longzhiming做的也是封装(窗口写着package),能够共享,并不是在画板的时候随意添加的走线,只要线宽设置得当,和shape没有太大的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动不动就说要CAD来画,直接画简单.

方法很好呀,值得学习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