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

楼主(2011-11-10):
allegro导入DXF文件后,再怎么办啊,为什么要导入DXF文件啊,完全不明白

网友:
导入DXF是为了结构定位。
导入后你可以画出板框以及放置相关定位器件了

楼主:
老大,该怎么画板框啊,z-copy都没反应,还有导入DXF文件有好几层,这些层都该怎么办啊

楼主:
导进来后怎么什么操作都不行啊

网友:
你都没把DXF需要的线段变为outline,Z-COPY是无效的

楼主:
那该怎么改啊,在线等,谢谢大侠了

楼主:
我用change改成了OUTLINE,这之后坐标和位置改怎么该啊,求大侠指点

网友:
同一个问题开了两个帖  占位置呀?

楼主:
不是啊,两个问题不太一样啊

网友:
坐标和位置可以用move把outline移动到你想要的位置

楼主:
那原点怎么也没了啊

网友:
allegro不在所谓的原点位置给放个标识告诉你那是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