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从拼板中导出单板?

楼主(2011-11-10):
请问各位高手,能不能从拼板中导出单板,要怎么做?

楼主:
请问各位高人,具体要怎么做呢?

网友:
CTRL +C选你要提取的部分..再NEW一个PCB文件。再PASTE SPECIAL..在里边有个选项。勾上KEEP NET NAME和DUPLICATE DESIGNATOR..即可。。

网友:
四楼用的是“ 特殊粘贴 ”这个功能。。。很好用的一个功能

网友:
四楼正解

网友:
选中你要导出的单板,按EC,新建一个PCB文件按EA,会弹出一个“选择性粘贴”对话框,勾选“保持网络名称”点粘贴放置就OK了

网友A:
删掉其它的,剩下一个单板就好,再另存就好了啊

网友(2011-12-21):
    pcb生产厂家通常是怎样处理的,特殊粘贴还是删掉只留其一?

网友(2012-02-03):
引用 网友A:
    删掉其它的,剩下一个单板就好,再另存就好了啊

 最容易理解的操作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