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范围的问题!

楼主(2011-11-10):
1.axlExtentDB,axlExtentLayout ,axlExtentSymbol ,这三种取范围的函数怎么返回值都是OUTLINE的BOX啊?
2.如果我想得到整个设计的范围要怎么做?
3.axlDBGetExtents 这个函数为什么我输入一个symbol的DBID后,返回的值都比零件的边框要大?

 ,请高手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axlDBGetDesign()->bBox
LZ要的是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axlDBGetDesign()->bBox
LZ要的是这个吗

 就是这个了,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axlDBGetDesign()->bBox
LZ要的是这个吗

有没有什么函数可以直接得到一个零件的边框大小的bBOX啊!如下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