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傻问

楼主(2011-11-10):
导入机构后,用shape/compose shape为什么无法生成outline shape

网友A:
    你需要在AUTOCAD里面先把DXF的外框聚合后才能转outline shape。

楼主:
    又要返回AUTOCAD啊,好麻烦啊,有没有简单点的办法啊

网友:
    直接导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在AUTOCAD里面先把DXF的外框聚合后才能转outline shape。

不用这么麻烦吧

    我一直就不是这么操作的

compose的时候temp group一下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用这么麻烦吧

    我一直就不是这么操作的

    你这是在allegro里操作吗? 这样就变成shape了,那又要导出吗?

楼主:
    LS,这个要怎么操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在allegro里操作吗? 这样就变成shape了,那又要导出吗?

是在allegro里操作啊,compose完了就是outline,不需要再导出啊。

楼主:
    但是compose不了啊,一compose软件就死了,是不是我的机构没有导好啊

网友:
    compose软件就死这个我就不知道是不是软件有问题了。
你可以试试自己画个dxf,简单的一个圆圈或者四方形,导入dxf的时候map到board geometry的dxf,然后选shape里面compose,这种简单的线应该是一体的,不需要temp group。如果软件还死的话就是软件的问题了,不是操作步骤的问题了

楼主:
    试了,不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不是软件的问题

你的意思是导入简单的圆圈或者四方形再compose软件就不死了?

网友:
    是不是弧形太多了,还有好像是样条线导入后会断开不连续,我发现会这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既然是这样,那就是你原来导入的那个dxf有问题了。
不过一般dxf有问题也不至于导致软件就死掉。

你可以看看dxf的层设置,是不是搞了好多层,或者线有重叠等等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