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的I2C线有干扰,如何解决

楼主(2011-11-10):
请问,我做的一个板在测试的时候,测试工程师发现在读取I2C总线时,LCD有抖动,

会是PCB设计的问题吗?

网友:
程序是用什么方式处理I2C和LCD的啊?中断?要是这样的话可能会有抖动的,就要看你处理器的频率和中断时间了。
要是不是用中断的,那可能要判断一下PCB上的问题,具体我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