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l8726的跑不起来

楼主(2011-11-10):
那位大哥有做过aml8726啊,现在小的在调跑不起来,那位大哥能给点建议

网友:
你layout  是几个DDRII?

网友:
我做过4颗DDRII   但是由于结构限制  废掉了 原厂说阻抗匹配做不了(板子太小 6层勉强走完线)可以的话发过来瞧瞧QQ251014523

网友A:
首先确定主电源电源线 足够粗!还有芯片主供电DDR1.8V!  楼主的PCB板空间足够大的话,分割几块电源 ,走线拓扑结构按照截图那样走!问题不大!重要的是DDR 等长问题 还有地址线!貌似8726主芯片 内部线的链接 长度 有差异!外部即使走等长,其实是不等长的!这个需要你问他们要资料!这样跑起来 问题不大!楼主已经打板了吗?跑到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定主电源电源线 足够粗!还有芯片主供电DDR1.8V!  楼主的PCB板空间足够大的话,分割几块电源 ,走线拓 ...

每组数据  包地也很重要!

网友:
LZ不是用@LOGIC的8726吧?

改用A1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