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局布线方法和技巧

楼主(2011-11-10):
我刚学pads2007,请问各位高手你们是全部布局完后再布线,还是一边布局一边布线呢?布局后线好乱,头好大啊

网友:
先按原理图,各个模块布局,然后根据信号走向来整版布局,整版布局的时候要考虑各种接口的摆放,整版布局完成后开始布线,布线的过程中在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布局。楼主不要想一次就把布局搞定。。都是经过多次修改后才成型的。

网友:
布局是件很头疼的事情

网友:
刘德华头本来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