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pin1标识

楼主(2011-11-10):
请问pin 1的标识怎么改成实心圆呢?
用add—circle画出的都是圆环

网友A:
右边的option选的是unfill吧
选static solid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边的option选的是unfill吧
选static solid就可以了

选择的是solid 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选择的是solid 还是不行

用shape画,不要用add下面的add circle

快捷工具栏有个实心圆的那个,或者shape菜单下的circular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hape画,不要用add下面的add circle

快捷工具栏有个实心圆的那个,或者shape菜单下的circular

呵呵 谢谢amaryllis 啦

网友(2012-11-25):
学习了,不过我还没到那地步

网友:
用shape画个圆就可以  或者把1pin做成方形的pad~~~

网友:
把line加粗一点就行了,用shape很容易误删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