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SE中 单层怎么显示 快捷键

楼主(2011-11-10):
如题 99se  用什么快捷键 可以单层  一层一层单独显示

网友:
AD中是shift+S,99没用过,不知道是不是一样

网友:
    按键盘的L键会出现相应的选择曾的界面,想显示那一层只要勾上就行了 ,不过最少要有一层被选上

楼主:
    谢谢了 shift+s 不是全部单层显示 ,99se中好像不全是 一层一层显示的

网友:
    我不是很会

网友:
    快捷键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