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Cadence,修改原理图后,PCB飞线不连接了???

楼主(2011-11-10):
如图,我修改了原理图,在PCB中File->Import->Logic 后,发现PCB中的飞线没有连接?这是怎么回事啊?谁能指导下啊?谢谢!

网友:
1、确认一下网络名和ic的pin的一致~  2、当然有的时候在net上会有no_rat 属性去掉就可以显示~

楼主:
谢谢!我的原理图是设置正确的.

我发现,原来是我在 叠层 设置里,把电源指定电压后,所有与电源连接的引脚都变成了正方形中间有叉的图形,不显示飞线了.

这样就遇到一个问题.如图中是两个去耦电容,电源端应该接近芯片电源引脚,变成"正方形中间有叉的图形"后,就不显示飞线.

而且3.3V的电源引脚也是这个图形,5V的也是一样...布线时很容易连错吧?!

有什么办法让电源的飞线显示出来呢?

网友A:
显示一样不代表就是同一网络, ,不一样的网络是连不起来的,会报DRC的

去掉那个属性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一样不代表就是同一网络, ,不一样的网络是连不起来的,会报DRC的

去掉那个属性就可以了

是啊。但是如果能显示出区别就更好了。

我想知道有什么方法能直接显示出区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