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PROTEL画封装的问题

楼主(2011-11-10):
要画一个长方形的插件的封装,HOLE  SIZE 要怎样选,才可以做出来的 孔 也是长方形的,SHAPE项选RECTANGLE,我现在只可以做个圆孔,做不出长方形的孔,

网友A:
所有的焊盘的空都不可能是方形的(想想批量生产的时候钻孔,方形的空一般是冲孔做出来的),除非你在做封装的时候特定在keepout layer 画一个方形的孔加上铜,再再中间加上一个焊盘(贴装)。(个人愚见,如有不同意见请予以斧正)

网友:
同意二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的焊盘的空都不可能是方形的(想想批量生产的时候钻孔,方形的空一般是冲孔做出来的),除非你在做封装 ...

补充内容:

简单的讲 方孔 描述比较模糊。
这里大家的 异型孔 多是指 条形孔 或 方孔(长方形或正方形)

方孔若非特殊要求,铣孔后角为圆弧状(见上图中1,圆弧的大小可以和厂家沟通),
如果必须满足直角的设计要求,需要文档说明并和生产厂家沟通,沟通后厂家可能加工为图中2所示形状来满足应用。

若软件支持,可以直接在软件中设定,若软件不支持,可以在某机械层绘图说明。

另:冲孔做出来的孔会对PCB造成损伤,我见到的多是单层板或非金属化孔会用到...

以上钻孔是指用铣刀完成加工,因对其它的加工工艺(如激光钻孔等工艺)不是很了解,所以上面的说明仅供简单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