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库里有ad620么

楼主(2011-11-10):
Pspice库里有ad620么

楼主:
我用Orcad capture输入电路后仿真,在pspice中报错,我发现我电路中的AD620没有出现(OP07有哦),求真相

网友:
可以上 AD 網站去抓取 SPICE MODLE 回來,然後自建仿真庫。
另外我會繼續幫你,在 ORCAD 自帶 PSPICE 庫裡面,找找看有沒有這個AD620仿真元件庫。

网友:
可以到 http://www.cadence.com/products/orcad/pages/downloads.aspx 裡面,下載 anlg_dev.lib 和 anlg_dev.olb ,應該有 AD620 仿真元件。(我看到 anlg_dev.lib 有AD620 資料)

下方是連結網址
http://w2.cadence.com/downloads/ ... models/anlg_dev.lib
http://w2.cadence.com/downloads/ ... models/anlg_dev.olb

楼主:
不好意思!请问是将下载的库拷到这个目录下吗?:OrCAD_10.5\tools\pspice\library

网友:
放到哪兒都可以,在畫圖的時候要加入anlg_dev.olb。在仿真的時候, LIBRARY 路徑要加入 anlg_dev.lib
就可以了。

另外先去認一下這個 OLB 文件,用10.5版的是不是可以打開,因為我用16.5版的是 OK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