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建的库文件,如何设置器件的中心位置为 0 0 ?

楼主(2011-11-11):
    请教:
    如何设置器件的中心位置为 0

或者叫如何捕获器件的中心位置为 0

楼主:
    比如连接器一类的器件! 就是手动新建的库,坐标如何去手动捕获正中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连接器一类的器件! 就是手动新建的库,坐标如何去手动捕获正中心!

为什么要设置原点为正中心呢?画板的时候移动symbol在option中就能勾选body center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设置原点为正中心呢?画板的时候移动symbol在option中就能勾选body center

如果在PCB上面更新封装的话元器件没有在中心位置就会变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在PCB上面更新封装的话元器件没有在中心位置就会变乱

原来如此!学习了,我比较少更新元器件,即使更新也是在原基础上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谢过了! 不过这个方法不是很准。  希望有某种方法能够让软件自动去“找”中心就好了!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pin的中心位置,还是元器件的中心位置

楼主:
    不是Pin中心,是器件的中心位置。
       希望有某种方法能够让软件自动去“找”中心就好了!
比如某些特殊的BGA芯片是手动新建的库,他的第一脚就是器件的中心?? 现在就是想把它移动到器件的中心位置上。 用传统的方法就很难捕获,明白吗!

网友:
    查看外形边框等信息,可以得到中心的坐标,在更改原点到中心坐标

网友(点评):
你觉得这样很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