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的表面处理工艺

楼主(2011-11-11):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PCB单面板的表面处理工艺是什么啊?是不是叫做热风整平方式啊?是不是单面板表面处理工艺都是一种啊?谢谢!

网友:
表面处理工艺:喷锡,镀金,沉金,OSP等.

通常用得较多的是喷锡和镀金.

楼主:
谢谢!我又遇到了新的问题了。我新画的一个板子什么都可以选中就是元器件无法选中,这是什么原因啊?还有那个CAM里面什么也没有显示?

网友:
1,器件无法选中的解决方法:

右键,filter

然后如下图选择

2,CAM空白的解决方法

在PCB界面键入@camdo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