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检查 footprint

楼主(2011-11-11):
我附上了我所做的decal 但经验不足不知是否做对请各位帮我看看一下。谢谢

网友A:
检查结果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结果如下:

谢谢。我的footprint 如果用来做电板mounting 的时候会有问题吗? 我跟着datasheet 做设置为什么海斯怪怪的我的结果。

网友:
哪个版本啊,9.0打不开~

楼主:
我是用V9.3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