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表导入问题

楼主(2011-11-11):
指定完封装路径以后,导入网表,可是PCB上什么都没有...
有人帮忙解答下么 谢谢!

网友A:
打开PCB EDITOR,PLACE->MANUALLY,在PLACEMENT LIST下面会看到所有元件封装,你可以一个一个放进PCB板子上,也可以一次全都放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PCB EDITOR,PLACE->MANUALLY,在PLACEMENT LIST下面会看到所有元件封装,你可以一个一个放进PCB板子上 ...

thanks

网友B(2012-09-19):
我的也是这样,但Place manually,里面显示未放置的元件为0个

网友(2012-12-19):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这样,但Place manually,里面显示未放置的元件为0个

有可能是你的PCB元件的封装路径不对,在USER PREFERENCES里设置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