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tlist流程ces能用吗?

楼主(2011-11-11):
如题,每次开启ces后,EE就崩溃,pcb也打不开了,怎么解决? EE2007.7的

网友:
可以用的,开启ces后,EE就崩溃,有错误提示吗?

网友:
可以用的啊

网友:
可能是旧的程序有bug,以前也试过从非ces转到ces中时产生错误打不开pcb情况,由于mentor的东西比较封闭,没有找到修复的途径

楼主:
现在可以了,好像是kyn文件的位置不对,谢谢各位大侠呀!!!

网友:
    我前不久也遇到了那问题,每一次设置等长线时候软件就死,现在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求高手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