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orcad中instance和occurrence问题

楼主(2011-11-11):
求教各位,我在别人的原理图上做的修改,发现instance属性和occurrence属性不一致(properties下白色行和黄色行不一致),就想使一致,在网上找到方法是在Design下选remove occurrence properties,发现确实两属性一致了,但出现个问题就是原来定义的属性(应该在occurrence下)不见了,在filter by 下选currentproperties下面什么都没有!现在问题是我在别人电脑软件上打开文件还能看到那些属性,current properties下各种属性都有,在我电脑上就不行,难道是我软件环境配置变了吗,有没有办法恢复啊,在网上各种找不到啊,谢谢!

网友:
沒遇過這樣的問題,會不會是 ORCAD 版本的問題? 或是補丁的版本問題?

如果可以,發個局部的原理圖上來,大家幫你找原因。也務必講清楚,哪些是正確的属性? 哪些是消失的屬性? 這樣會比較好找問題。

楼主:
图片见后面,这是在别人电脑上看到的,现在我的电脑上current properties下没这些属性,在orcad-pspice下的PKG-TYPE不见了,现在工具是cadence 16.2,orcad对应capture 16.2,还有同事也是用的16.2,安装包是一样的,是不是我操作原因导致的?

网友:
我不確定這樣是不是有效,因為沒有你的原始文件,只好請你自己試試看。
首先將所有文件刪除,只剩下DSN文件,(或是另起爐灶,開一個新路經,裡面只放DSN文件),重新打開DSN文件,建立新的project,選擇 scjematic (如下圖)。這時候再看屬性是否有消失。

如果你的原理圖,是平坦式的畫法,就不要理會點開之後黃色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