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层版,2、3层线路一样正常吗?急!!!<求助>

楼主(2011-11-11):
各位高手,我遇到二三层板子线路在抓图的时候完全一样,这正常吗?是一个四层的板子?还有出光绘的视乎,有这样的提示:

这是在cam350中显示的两层的信息:这样对不对?求赐教!!!

网友A:
是有问题.
将PCB的第二层,第三层也截图上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有问题.
将PCB的第二层,第三层也截图上来看一下

谢谢!PCB上的第二层和三层是地和电源,但是没有分割,属性都是no plane,在对这两层进行铺铜的时候,四层的网络都是GND,这是改版的产品,不太明白为什么把四层的铜皮都设置成GND网路,二三层没有走线!

网友B:
2, 3层没走线是为了确保参考平面的完整,但是2层的铺通应该是GND,3层的应该是电源的吧,请二楼的指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2, 3层没走线是为了确保参考平面的完整,但是2层的铺通应该是GND,3层的应该是电源的吧,请二楼的指教一下 ...

谢谢!那您通常电源层是如何定义的?

楼主:
电源层铜皮这样定义到底合不合理?请高手赐教

网友A:
合不合理要根据PCB文件而定.

如果你对负片不熟,就全部设成no plan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合不合理要根据PCB文件而定.

如果你对负片不熟,就全部设成no plane

谢谢!!都是no plane 的类型!我自己感觉应该没什么问题,就是觉得浪费了第三层,因为没有分割电源平面!因为线路上的连接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