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做DRC的时候出现错误提示如下,请问该怎么办

楼主(2011-11-11):
第一个error:
More than 8 user properties exist on this part instance C176

第二个error:
Package has same name but different source library. C174

请问该怎么办,这些是什么意思呀

楼主:
自己先顶上去……:):):)

网友:
第二個錯誤,是說有相同C174元件,但是它的封裝來源,卻是不同。

第一個錯誤,感覺好像是 occurence 和 instance 造成的,因為沒有原理圖,所以不確定原因。C176 的 instance 有超過8個不存在的屬性。

楼主:
楼上的你好!
相同的材料封装来源为什么会不同,为什么又必须一致?还有怎么解决呀?

其次, 什么事instance???

网友A:
關於 occurence 和 instance ,通常發生於階層式原理圖,請參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1268-1-1.html 裡面討論。

楼主(2012-06-02):
引用 网友A:
關於 occurence 和 instance ,通常發生於階層式原理圖,請參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1268-1-1.h ...

thanks
重新安装candence 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