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dermask比pad大多少

楼主(2011-11-11):
大家的soldermask比焊盘大多少呢?

单边大0.1mm合适么?

网友:
    我们公司做的是单边大2MIL

网友:
    这个可以看下你公司的规范了,0.1mm 差不多4个mil,基本没什么问题

网友:
    3~5个MIL都可以

网友:
    我觉得差不多了.

网友:
    我一般都设和焊盘一样大

网友:
    一样大,或者0.1mm,一般工厂做这个的时候,如果pin间距小了,在pin的之间你也看不到绿油的,呵呵。

网友:
    一般大4mil就好了

网友:
    一般是单边2mil
没记错,板厂的制程是smt的pin之间的最小隔焊是2.5mil(绿油,再小就会建议你开天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