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back annotate之后再创建网表后倒入出现错误

楼主(2011-11-11):
如题,我swap pin 后back annotate 没有问题,原理图中的引脚名字都改过来了,但是在创建新网表后倒入,就出现跟没有swap过一样的,都是drc错误,还请高手解答啊

网友A:
两点需要注意:
1.swap之后一定要保存.brd文件再export logic(既然原理图都改过来了,说明这一布没啥问题)
2.back annotate之后要重新及时的生成netlist,然后import到.brd中,时刻保证桥路的畅通和一致性。
估计问题出在第二步中,没有及时生成netli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点需要注意:
1.swap之后一定要保存.brd文件再export logic(既然原理图都改过来了,说明这一布没啥问题 ...

谢谢楼上,问题解决了,我把新网表重新放到了一个新文件夹里面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