粘片问题

楼主(2011-11-11):
我现在用的是裸芯片,需要粘片打线。但是我想请教一下它在PCB上的封装应该怎么弄呢,我要求的精度很高,芯片也很小,担心一个简单的丝印无法满足到时粘片的要求。谢谢

网友A:
把IC粘到板上的过程好像都是人工的吧? 再说丝印从来都只是个参考,从不用来作精确定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IC粘到板上的过程好像都是人工的吧? 再说丝印从来都只是个参考,从不用来作精确定位用.

是啊,但是有个精度的问题,到时对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但是有个精度的问题,到时对准

你板有那么紧奏吗? 通常衬底都会比IC大点,而且人工贴都不需要精确贴的,精度是由邦定机对点时来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