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11-11-12):
pads里面怎么把画好的双面板底层元件翻面呢!就是底层的元件,在打开底层看的时候,不是反的,希望能截图示意。谢谢

网友A:
FILE->CAM

做一层底层+底层丝印的光绘文件,然后镜像一下进行检查.

楼主:
谢谢版主,但是还是不行哦,不知道是不是我表达错误,就是在贴片的时候,贴到PCB背面的元件的时候,颜色设置里,只显示底层的时候,背面的元件都是反的,怎么样才能让他向正面一样,不用反着看呢,以前看同事弄过,好像忘了,他好像是选择所有元件,然后右键点全组翻面,但我今天弄怎么不行呢!望赐教

网友B:
如果你是想打印底层的贴片图来看的话,jimmy版主的图示是唯一的方法,如果不是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是想打印底层的贴片图来看的话,jimmy版主的图示是唯一的方法,如果不是就不知道了!

我不是要打印底层图纸呢,是对照PCB实物,jimmy版主说的方法打印图纸我试了没有问题,是正面的,可能这上面说不太清楚,有机会当面跟各位高手请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LE->CAM

做一层底层+底层丝印的光绘文件,然后镜像一下进行检查.

上次问到的问题,今天终于解决了,问了下经理,是右键select anything先选择所有,PCB全部选中—右键flip group 找一个基准点就可以,可能是我上次没有表达清楚,嘿嘿

网友:
不过翻过来走线全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