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的飞线如何显示出来呢?

楼主(2011-11-12):
如图,我在 叠层 设置里,把电源指定电压后,所有与电源连接的引脚都变成了正方形中间有叉的图形,不显示飞线了。

这样就遇到一个问题:如图中是两个去耦电容,电源端应该接近芯片电源引脚,变成"正方形中间有叉的图形"后,就不显示飞线。

而且3.3V的电源引脚也是这个图形,5V的也是一样。。。布线时很容易连错吧?!

有什么办法让电源的飞线显示出来呢?

网友A:
Edit —〉Property(点击) —〉勾选Ratsnest_Schedule然后Apply  之后 ok

楼主:
谢谢 NMDNBA

我安装的是16.5 , 没看到有 Ratsnest_Schedule 选项...

Ratsnest_Schedule 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点评):
我现在用的还不是165

楼主:
引用 网友A:
Edit —〉Property(点击) —〉勾选Ratsnest_Schedule然后Apply  之后 ok

Ratsnest_Schedule 是什么意思呢?我试着在16.5里找找类似的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Ratsnest_Schedule 是什么意思呢?我试着在16.5里找找类似的功能?

edit   下点击properties   在find面板里勾选中net   在工作界面上选中成方形的网络就是你说的电源网络  就出来pratsnest_schedule了,这是主要定义电源网络的显示方式

网友:
net网络飞线的显示方式,你可以试下,看都出现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