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7下安装Cadence16.2一直失败

楼主(2011-11-12):
在WIN7系统下按照安装说明安装cadence16.2,安装安装一直都比较顺利的。只是在只是在最后Lmtools上有些不明确的地方,看了两个版本的安装说明,也不一样 ,这一份说要求Service Name改为计算机名称,另外一份没有这样的要求,我都尝试过了,但是最后都出现问题,打开软件时都是No product license found,Using<program>...,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在Win7上安装成功的或者碰到过类似问题解决的,请指点一下啊。十分感谢!

网友:
    设置没错.license里有没有server行?
    另外可以重启下试试.

网友:
    检查是否用的是破解版,如果是,是否有正确RUN破解程序;检查系统环境变量 license指向是否为5280@你的计算机名;检查license.dat中第一行server名是否为你的计算机名,